orcad 中的批量net名swap

楼主(2009-08-13):
如题:一个项目中有n多net(off-page connector的形式),这些net是可以任意互换的。所有我先layout  BRD(in allegro)使走线能尽量的短而且顺畅,然后再在orcad里想互换net使原理图和BRD能对应上。请问高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批量的swap net。谢谢

还有一问题就是:能不能使ORCAD和ALLEGRO关联起来,即再ALLEGRO里点一根线在原理图里就会自动弹出它的NET的那一页。 谢谢

谢谢啦。

网友:
其实这两个问题在书本中都可以找到答案的呢

网友:
关于第二个问题,也就是交互式设计的问题,可以参考
https://www.eda365.com/viewthread ... hlight=%BD%BB%BB%A5

关于Swap和反标的问题,目前无法给你一个较好的回答,我个人建议尽量不用反标。
布线不通顺的时候,考虑修改布局和电气连接关系,然后修改原理图再导入PCB重新layout。这样所有的工作都是正向的,不容易出错。

以上,个人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