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ROUTER 快捷键不能用

楼主(2009-08-14):
请教各位大侠,今天一打开电脑ROUTER 快捷键不能用,鼠标也不能放大缩小,pcb里面正常

网友:
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有没有重新再打开试试呀?

网友(2009-09-24):
我也遇到了,机器重起都没用。
晕,难不成要重装软件??
楼主,你的解决了没?

网友:
是否输入法默认在中文状态??

网友(2010-12-10):
楼主解决问题了吗,我今天遇到了!汗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