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pice9.2如何把网上下的元件库加到pspice中进行仿真

楼主(2009-08-14):
把下的.olb的文件加到Pspice目录下时,是可以把元件加到原理图上,但是就是无法仿真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自建元器件模型共分五个步骤:
一.取得.LIB文件( 三种途径) 1.有些元器件厂商在网站上提供现成的.lib文件,直接下载即可; 下载完成后将.lib文件copy到\orcad\capture\library\pspice目录下;
2.有些元器件厂商提供的是pspice model,可能为.mod或.mdl等文件格式,下载后利用记事本save as为.MOD文件; 启动PSpice Model Editor模型编辑器(\Orcad\PSpice\modeled.exe),File/New建立一个新的.lib文件, model/Import..导入.MOD文件; File/Save AS,另存为\Orcad\Capture\Library\PSpice\.lib文件;
3.还有些元器件厂商在其网站datasheet中对器件模型进行描述,获得这些描述语句; 在记事本中打开并save as为.lib 文件; 将.lib文件copy到orcad\capture\library\pspice目录下;
 二. 取得.olb 文件(两种途径) 1.幸运的话,.olb 文件如同.lib文件一样可由网上直接下载;
2.启动PSpice Model Editor模型编辑器,File/Create Capturearts Browse... 在打开的窗口中 Enter Input Model Library : 选择刚才已建的.lib 文件目录;点击OK 即可生成相应的.olb文件(元件外型(Symbol)库); 过程信息:PSpice Schematics to Capture translator 0 Error messages, 0 Warning messages;OK即可
三. 编辑元件外型(看情况而定,有的已经自动生成好了) 启动Capture CIS,File/Open/Library,打开刚才新建的.olb文件,编辑元件外型,放置PIN管脚; 然后在Options选part properties.在弹出的对话框中,点击NEW.在NAME中填入PspiceTemplate , 在VAL中填入形如 X^@REFDES %1 %2 %3 @MODEL ,的字符串,其中%1%2%3为新建的管脚name, 然后保存即可;
 四. 注册 (防止出现ERROR -- Model ...... used by ...... is undefined的错误以致无法仿真) 1. 启动PSpice Model Editor模型编辑器; 2. File/open打开 \Orcad\Capture\Library \PSpice\nom.lib; 3. MODEL/copy from: New Model 中填入元件的名字,Source 选择上文自建的.lib 文件, From Model 中选择上文自建的.lib文件, 有几个就重复几次; 4. File/Create Capturearts Browse... 在打开的窗口中 Enter Input Model Library :选择nom.lib 文件目录; 点击OK 即可把该文件注册进相应的nom.olb文件中。 五.调用仿真 注意:Capture原理图中,要想实现仿真,元件必须从orcad\capture\library \pspice 中选择, 自建的元件必须在其中nom.lib中注册才能调用,因为其他的库中没有仿真模型。在Capture中 选择元器件, Add library以便更新nom.lib,从中选择自建的元器件模型。

网友(2011-06-25):
非常感谢楼上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