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yperlynx linesim 线长请教

楼主(2009-08-14):
    请教各位大侠,linesim 在建模型时.传输线的长度是如何确定的?linesim 不是用在前传真,既然PCB 未走线,如何定它的长度??

网友:
    哈哈,楼上曲解前仿真了。
前仿真也是要预设走线长度的,不然链路的长度特性就无法体现,没有参数Td,当然无法进行仿真

楼主:
    哈哈,楼上曲解前仿真了。
    前仿真也是要预设走线长度的,不然链路的长度特性就无法体现,没有参数Td,当然无法进行仿真
引用 网友A:

谢版主,本人刚开始学仿真,很多不是很懂.想再请问,预设走线的长度.这个长度以多少来预设.什么依据?
    前仿真是在线路图建立之后进行,还是PCB 的初步布局之后,走线之前进行?

网友:
    前仿真可以单独进行
    甚至没有原理图
    也可以在布局和布线之前进行来指导布局布线
长度,反射仿真取个大概值就可以了,0.5ns~1.5ns

楼主:
    长度,反射仿真取个大概值就可以了,0.5ns~1.5ns
引用 网友B:

是指0.5ns~ 1.5ns 的时延长度?以6inch/ns  ,就是随便取3inch~9inch 都可以?还是.....?

网友:
    点到点的反射仿真取个大概的值就可以了
    虽然线长对反射也有影响

复杂拓扑结构的线长倒是要仔细规划一下
还有时序仿真也是
    但是都没有定值

网友A:
    谢版主,本人刚开始学仿真,很多不是很懂.想再请问,预设走线的长度.这个长度以多少来预设.什么依据?
    前仿真是在线路图建立之后进行,还是PCB 的初步布局之后,走线之前进行?
引用 网友C:

    前仿真设定走线长度就牵涉到布局了,一般采用曼哈顿长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