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ADS线宽问题

楼主(2009-08-14):
    在一个PCB板子上,我分别设置了电源40mil,地线50mil
    信号线10mil,但是一些芯片的引脚是很密很窄的,在连芯片引脚的时候能自动调整线宽吗
    还是要手动布到芯片附近,改线宽

网友:
    手动改线宽  IC的电源和地线 可以根据功耗自由选择线宽 .

网友:
    在接近元器件管脚的时候 改小一点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