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ads里当运行DRC检查状态,即DRP状态时,软件就卡机关闭?

楼主(2009-08-14):
pads里当运行DRC检查状态,即DRP状态时,软件就卡机关闭?请高手帮忙解决?谢谢!~

网友:
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你的哪个地方出错了,它就自己强迫关闭了。

网友:
你就DRO了,把出错的那个地方的线删掉后再DRP用自动推挤画上。我是这样的,笨人的方法。发表下意见而已

楼主:
我现在把全部的东西包括器件和线,全删掉了,还是不能在DRP状态...
无语......而且全部删掉后,文件还有1.5M那么大,不知里面含有什么数据?

网友:
电源或是地的线头太多

网友:
哪个版本的,是2007.4的吗,怎么没遇过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