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问,,为什么只能顶层布线!!!???

楼主(2009-08-14):
新手上路,LOGIC画了一原理图,ECO2PCB后只能在顶层布线,加过孔都加不了,ECO文件里好象只有顶层是有效层,,为什么这样??怎么解决啊??附:MODIFY_GENERAL_RULES* ROUTING
HIERARCHY_OBJECT PCBCB
LENGTH_MINIMIZATION_TYPE TOTAL
TRACE_SHARE ON
VIA_SHARE ON
AUTO_ROUTE ON
RIPUP ON
SHOVE ON
ROUTE_PRIORITY 3
MAX_NUMBER_OF_VIAS 0
VALID_LAYER Top
VALID_VIA_TYPE *USE_CURRENT*
SHOVE_PROTECTED OFF

网友:
看了半天看不懂也:MODIFY_GENERAL_RULES是更改普通规则,后面又说什么最小间距,ROUTE_PRIORITY 3,走线优先考虑3,??MAX_NUMBER_OF_VIAS 0,最基本过孔是0:
VALID_LAYER Top有效层是TOP层:VALID_VIA_TYPE *USE_CURRENT有效过孔类型是你现用的
SHOVE_PROTECTED OFF 自动推挤是关闭的。
是不是你的层没有设好喔,你layer definition,里面的把层设好看还不会出现这样的。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层没 有设好喔,看layer definition里面你的层有没有设对。

网友:
试这样设置可以不

网友:
在setup中,选layers setup ,然后在elecrrical layers中,
点modify 就弹出一个对话框,下面那一行就是设层的,你想要几层就写几了,想要四层的就写个4
再点OK就又弹出个对话框,这里就是设层的名字的
在最后一行有写呀new layer这一行,这里可能命名你想要的层的名字比如说可以设TOP BOTTOM GND  PROWER 都可以呀

网友:
就是这样呀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!!是规则设置问题,就“huangyi54321”所说, 已解决。
是从LOGIC导入就那样了,只有顶层,怎么会那样的。。

网友(2009-11-27):
我第一次用pads画图,以前都用protel,也遇到相同问题!感谢huangyi54321!他的方法切实有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