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求助ibis模型加载问题

楼主(2009-08-14):
我遇到器件的ibis模型找不到,不知道要把模型放在哪个目录下。我把模型放在libs下和memory下都不行。

网友:
X:\MentorGraphics\2005PADS\SDD_HOME\hyperlynx75\Libs

网友A:
我遇到器件的ibis模型找不到,不知道要把模型放在哪个目录下。我把模型放在libs下和memory下都不行。
引用 网友B:

随便你把model放在哪个路径,关键是要产生IBIS list,下图中绿色框选

网友(2009-09-24):
你太厉害了,佩服啊

网友(2010-11-04)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问问有model菜单的那个图是哪个界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主界面菜单栏 models
那张图已经描述很清楚了,静心看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找不到啊,版本不一样?我是7.7版

网友:
7.5,7.7,8.0都用过,区别很小。
找不到就直接help中search关键字吧

网友(2011-01-26):
在options中可以自己定义库的路径的

网友(2011-05-31):
我也找不到,是不是版本的原因,菜单栏非曲直没有你说的model找不到

网友(2011-10-26):
4楼真乃神人也,万分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随便你把model放在哪个路径,关键是要产生IBIS list,下图中绿色框选

帮到我了,谢谢你!

网友(2013-04-26):
引用 网友A:
随便你把model放在哪个路径,关键是要产生IBIS list,下图中绿色框选

原来是路径出了问题!!谢谢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