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LAyout要注意什么

楼主(2009-08-14):
    运放LAyout要注意什么,我做得板子老有点杂音。

网友:
    有杂音不一定是运放的问题,很有可能就是地线的问题,不知道波形是否正常.

网友:
    同意LS的

网友:
    注意高阻抗和低阻抗的线路抗干扰能力。

楼主:
    开关功放那个POP声怎么去掉。

网友:
    注意串扰

网友:
    5# raymond 0 x; v& _3 P; r+ a
    解决这个问题较烦琐一点,可以做一个MUTE电路,上电的时候就去MUTE运放输出的每个声道.

网友:
    楼上的能不能给个实际的MUTE电路参考一下。谢谢了!

网友:
    8# geniereta   http://bbs.eda365.com/thread-24517-1-1.html里面的电路就是了

网友:
    一点接地, 跟数字信号远离 ,注意漏电 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