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线布线问题

楼主(2009-08-14):
allegro在同时布多根线的时候如何同时换层?就是总线布线下如何同时打孔,找了很久没有找到,懂的朋友吱一声,谢谢

楼主:
看到cadence官网介绍allegro可以在总线布线模式下动态更改线距以及选择所要的贯孔排列模式,至于怎么选择贯孔排列模式我就不懂了,有谁能说说?

网友:
同时打孔?有这么先进的东西。。。

楼主:
总线布线模式下放置过孔的选项是灰的

网友:
普通的总线布时没有用到过一起打孔,倒是在差分布线的是很直接点击右键就可以add via,也可以设置怎么布置via

网友:
AD09gn PADS的是可以总线布线打过孔,我用过。不知ALLEGRO的行不行?哪位高手出不回答一下。

楼主:
好像真的不可以!

网友:
好像不行,等高手。。

网友:
1.怎样同时打孔?
术语就是“扇出”,首先设置好想用的过孔,然后ROUTE-PICK…(后面的不记得了)
2.怎样换层?
打完过孔开始布线,F6,选好位置,“-”来切换层

建议:
1.设好规则
2.调好颜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