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等长的长度统计

楼主(2009-08-15):
allegro会将过孔长度纳入等长长度,不知道mentor是否有此功能

受到警告 2#

网友:
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

Bridge -2 恶意灌水

网友:
不计算Via Z 长度。这个没有多大实际价值。
影响SI的因素可以分层次,我们只是普通人,不需要考虑所有层次。
如果V的Z长度影响了功能,你就不能使用等长了,需要Simulation

楼主:
芯片内部绑定线的长度不会比过孔长吧(过孔多的话),等长甚至连内部的绑定线长都算进去了,如果不算过孔z轴长度(过孔比较多的时候),有些说不过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Mentor也是可以的

网友(2009-09-17):
回复 网友A:

Mentor也是可以的
引用 网友B:

需要设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