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关于降压问题,在线等~~~

楼主(2009-08-15):
各位请教一下:
             怎么样把电压从1.8V降到1.3V ,是加电阻还是二极管,小弟外行,工作中遇到的问题,烦各位说详细下,谢谢。

网友:
对电路要求不高的就加个二极管就可以了。1N4148可能降得偏低,1N5819应该差不多。

网友:
1N5819.。

网友:
二极管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同意加IN5819,电流很小时,其压降压只有0.1V左右,接近1A时才会有约0.3V,所以用二极管很不准。

网友:
加LDO
具体型号 LM1117-ADJ

网友:
如果电流很大 那就去micrel网站  TI去找

网友:
如果要求不苛刻,建议选个稳压管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09-09-14):
看你对电源的要求:
1、串一个二极管;
2、用电阻分压;
3、LDO;
4、DC-DC。
以上四种都可以选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