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Hotfix_SPB16.20.016后破解不成功了

楼主(2009-08-15):
有谁装了Hotfix_SPB16.20.016补后能破解成功的啊

网友:
请问楼主
spb16补丁哪下的啊
我只找到15哇

网友:
有谁装了Hotfix_SPB16.20.016补后能破解成功的啊
引用 网友A:

要移除先前版本就ok

网友:
请问楼主
spb16补丁哪下的啊
我只找到15哇
引用 网友B: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viewthread.php?tid=23738&page=1#pid192657

网友:
我安装成功,不需要卸载的,只要安装完后,crack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需要弄得那么复杂,只要在第一次安装时完全破解了,后面再安装其补丁(不管是那个版本都可以用)就不用再破解了.我用的是这个文件破解,见附件: Cadence

楼主:
谢谢,重搞了一次,行了

网友(2009-11-14):
    谢谢chenshiqi906,一直不清楚怎么破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