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焊盘的过孔为什么拴光了周边的所有东西都拴除不掉?

楼主(2009-08-15):
我在protel99上面,发现做的过孔有些是多余的,想把它拴掉,却拴不了,我都已经把它周边的其他器件,连线,铜皮都拴掉了,  独留下它,还是拴不了,请教高手如何将它拴除

网友:
哪有删不掉的东西

楼主:
看看附件文件里面的,C2的2焊盘连的通孔"8", R8的2焊盘上面的通孔"0", D3与C3之间连接的铜皮上面的两个连通孔"1","2",这三个孔都拴不掉,请教高手如何拴掉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图中未见所述过孔,现有6个过孔全部可以删除(见图)。此图绘制方法、自画元件封装很不规范。

网友:
我这里也可以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