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上面修改元件的封装

楼主(2009-08-15):
如何在pads上面修改,调用元件库里的另外一种封装?

网友:
这样的帖子很多啊!
1 ,打开ECO模式,选择Change component -单击你要更改的元件-右键libary browse-找出你要替换的封装-replace !
2,不在ECO状态下,选中要改的元件-右键-Edit decal -编辑你的封装,也可以在libary中找到你要的合适的封装打开-然后EXIT decal editor -弹出提示框相应操作就是了!
在ECO状态下可以改变不同管脚数的封装 而2法中不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