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手这个怎么解决

楼主(2009-08-16):
在CAPUTRE CIS 中导出网表时老是出现这个错误:我把线重新连接了还是不行,请高手指点,谢谢。
Spawning... "D:\cadence\SPB_16.2\tools\capture\pstswp.exe" -pst -d "d:\cadence\works\test\test.dsn" -n "d:\cadence\works\test\allegro" -c "D:\cadence\SPB_16.2\tools\capture\allegro.cfg" -v 3 -j "PCB Footprint"

#1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ANODE" found on Package 5365F , D1001 Pin Number 1: SCHEMATIC1, PAGE1 (90.17, 38.1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2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CATHODE" found on Package 5365F , D1001 Pin Number 2: SCHEMATIC1, PAGE1 (90.17, 38.1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3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ANODE" found on Package 5365F , D1002 Pin Number 1: SCHEMATIC1, PAGE1 (147.32, 38.1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4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CATHODE" found on Package 5365F , D1002 Pin Number 2: SCHEMATIC1, PAGE1 (147.32, 38.1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5 Aborting Netlisting...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.

Exiting... "D:\cadence\SPB_16.2\tools\capture\pstswp.exe" -pst -d "d:\cadence\works\test\test.dsn" -n "d:\cadence\works\test\allegro" -c "D:\cadence\SPB_16.2\tools\capture\allegro.cfg" -v 3 -j "PCB Footprint"

网友:
应该是D1001和D1002元件名有重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