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llegro powerIntegrity 多节点仿真问题

楼主(2009-08-16):
在powerIntegrity 多节点仿真前需要添加VRM与Noise Source ,但这两个模块不知道在哪点右键才会显示出来?

帮助文档中放置VRM的提示:
Right-click in the SPECCTRAQuest canvas and select VRM Location from the popup
menu. An icon representing the VRM is attached to your cursor.

帮助文档中放置Noise Source 的提示:
You add a noise source by right-clicking in the SPECCTRAQuest canvas and selecting
Add Noise Source from the pop-up menu to display an Add Noise Source window.

请高手指点,多谢!

网友:
就在你的PCB上点右键就可以了,不过你要首先做一次目标阻抗分析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