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SI仿真中未选通负载处理的问题

楼主(2009-08-16):
我在用allgroSI进行仿真的时候,有些拓扑上有好几个负载,这些负载不是同时选通。假若我要看其中某一个负载的波形,是否可以将不选通的负载从拓扑中删掉?但是删掉和不删掉波形差别很大,到底是应该去掉还是保留呢?有什么原因么?谢谢了!

网友:
应该要保留所有负载,负载可以简单等效为终端并联电容,本来存在于链路上的负载被人为remove掉了,自然会对信号波形产生影响

网友(2010-11-21):
这需要查阅器件手册,有的器件在未选通时为高阻状态,即是开路状态,此时是可以去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