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画封装时,绘制禁止铺铜区问题

楼主(2009-08-16):
各位好,请问一下allegro中画封装时,如果我要在某个区域禁止铺铜。应该绘制一个铺铜KEEPOUT。在pads绘制Copper cut out区域就可以,这也很好实现。但在ALLEGRO中我没有找到Copper cut out相关的东西?请指点一下!
, R" E; z$ u) Q* i% Z谢谢!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吗?帮忙回复一下!谢谢

楼主:
请问一上ROUTE KEEPOUT是不是除了铜不铺外,线也不能布?

网友:
是的,是线和铜皮都禁布

楼主:
那怎么实现可以允许线,而不允许铜皮呢?单铜皮KEEPOUT

楼主:
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!

网友:
void?手动避让

网友:
线可以直接走,不过会有DRC产生,使用动态铜的话会避开ROUTE KEEPOUT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