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线的offpage connector是在哪里?

楼主(2009-08-16):
总线的offpage connetor是哪个?从右边栏里选取的都只能连接上net,不能连总线。

网友:
问题应该在这里,总线也是可以用网络名直接标示的,可能你的命名方式有问题,总线的OFFPAGE CONNCETOR方式和普通线一样

网友:
和net的是一个符号,写发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