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m350检查gerber问题

楼主(2009-08-17):
请问在cam350中检查gerber时,应该怎样设置?

网友:
不用设置。。导入后检查就是了。。。

网友:
LZ 这个问题也是我要问的,导入后怎么看才能证明自已的板子是正确的呢

网友:
查看DRC(anaysis->DRC)

对照IPC网表检查开短路

网友:
不好意思.IPC  网表在哪, 4# jimmy

网友:
斑竹,IPC  网表在哪.....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