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求助关于DDR的仿真

楼主(2009-08-17):
我在做贴板DDR仿真时发现波形极差,与实测波形相差极远。板上CPU共带有4片DDR,应该怎么设置驱动,请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什么是 “贴板”???

网友:
估计“贴板”是说在电路板上焊接了BGA的DDR内存芯片吧,不是通过DIMM接口连接内存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