铺铜间距问题

楼主(2009-08-17):
一般情况下,铺shape与cline,pin,shape,via的间距分别是多少呢?

网友:
我的想法,仅供参考:覆铜的间距,你在规则里设置的clearance的2倍就够了。

楼主:
LZ的,请问是什么的两倍啊.

网友:
你自己布线时不是要在规则里设置安全间距吗?是这个安全间距的2倍就够了。

网友:
我一般设为20mil 4# yihafewu

网友:
我一般16 mil

网友:
差不多,我也是20mil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