铺shape有什么优缺点

楼主(2009-08-17):
1电源双面板,在器件面和焊接面,走完信号线之后,最好要在IC周围铺gnd shape,这样做是必须的吗?优缺点各是什么?
2.只铺shape,不打地孔,会有什么影响?
3.在哪些情况下建议铺shape?

楼主:
知道的,请回答啊,谢谢了!!

网友:
具体状况不清楚,但在IC周围铺GND可以防止IC与IC之间的干扰.如果光铺GND
不打孔就很容易形成天线效应,会适得其反.如果不能保证250MIL内有GND孔的话我是
宁愿不铺的

网友:
    1.过孔是用来对层面之间连接的,如果没有过孔,就相当于楼上楼下没有楼梯连接一样。
    2.如果是有相邻走线层,还要控制阻抗,相邻层有走线的地方不能铺铜进去,否则夸分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