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业英语解读

楼主(2009-08-17):
请问大家  这个对话框是什么意思呢
Connected lines:    1 ( BOTTOM )
  Connected shapes:   2 ( SIGNAL2 BOTTOM )
  padstack name:   VIA_POW
  padstack defined from TOP to BOTTOM
otation:  0.000  degrees
ia is not mirrored  这些不太清楚?  谢谢各位

网友:
如果想学这个软件,这些简单的英语自己一定要搞懂;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!

楼主:
说的对
基本意思我知道 我怕翻不得那么专业 所以请大家帮个忙  谢谢

网友:
Connected lines:    1 ( BOTTOM ) 连接的线数
  Connected shapes:   2 ( SIGNAL2 BOTTOM )连接的铜
  padstack name:   VIA_POW 焊盘名称
  padstack defined from TOP to BOTTOM 焊盘定义从TOP 到BOTTOM
otation:  0.000  degrees 旋转角度
ia is not mirrored  这些不太清楚?  谢谢各位 VIA没有镜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