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STAR电源和地层铺铜

楼主(2009-08-17):
CADSTAR的PCB中电源层和地层使用template分割后没办法进行铺铜,进入Embedded Router后template分割线也不见了,看不见花孔,TOP和BOTTOM铺铜都正常,就是电源层和地层不行,请问怎么弄啊?

网友:
先看下你的 GND 和POWER 层的属性是正片还是负片
假如是负片不能用辅铜方式,正片才可以

网友(2009-11-11):
恩,这贴要顶。。。

激动了就不好办了..

air max tn nike shox tn requin sacs a main jordan shoe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