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在Via上加一个字母"B"或"E"是它们代表什么意思?

楼主(2009-08-17):
我在学习别人已经画好的板子上看到他在Via上有的加一个字母"B"或"E",不知道它们代表什么意思?因刚刚学习allegro这款软件,有很多都不清楚,请大家帮帮忙指点,指点,谢谢!!

网友:
应该是钻孔标记,让厂家更好识别

网友:
应该是打开了钻孔符那一层.

网友:
是钻孔的型号 不同的单位估计这个标记不一样 给工厂看的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指导,又增加一点儿知识,仍需多多学习

网友:
去掉manufacturer下的drill figure选项后消失的话就是3楼的正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