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功能切割工具,程序里包括切割电器属性的线、非电器属性的线和切割铜皮。

楼主(2009-08-17):
load("cut.il" "www.eda365.com")
Allegre command>cut
如果执行命令出现E- *Error* upperCase: argument #1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(type template = "S") - nil时,将环境变量的系统变量新建一个
变量名:LANG      变量值:GB

网友:
    为什么使用后关不掉呢?按Exit没有反应,别的指令不能运行,我的系统是XP ,在15.7&16.2中运行都是一样

楼主:
    为什么使用后关不掉呢?按Exit没有反应,别的指令不能运行,我的系统是XP ,在15.7&16.2中运行都是一样
引用 网友A:

    谢谢提醒,的确发现了问题,程序BUG。
    操作相应的命令结束需要右击鼠标“Done"不要反复操作命令,例如使用cut line马上又操作cut cline,一个命令没有结束又运行cut shape这样就容易出现死机,如有时间在修正此程序。
    此程序源码是人家写的,只不过我稍做改编将这些CUT功能组合在一起的。

网友:
    了解,谢谢楼主解答,希望尽快修改哦,比较实用

网友(2009-09-22):
    新手 不知道怎么加载到软件上面  希望指点

网友(2009-10-27):
    多谢楼主共享,多谢,太好了

网友(2010-07-05):
    楼主,什么时候出修正版的?

网友(2010-10-16):
    要是把这些skill 拆开,单独使用比较方便点,嘿嘿,还是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(2011-03-14):
    要是把这三个skill 拆开,单独使用比较方便点 !还希望楼主成全啊!

网友(2013-09-06):
    輸入指令有下面錯誤訊息
    Command > cut
    E- Command not found: cut

网友(2013-11-29):
    樓主

    E- *Error* load: wrong password for reading file - "cut.il"

    進allegro 出現上上面這個訊息.

    Command > cut
    E- Command not found: cut

    請問我要如何解決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