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的元件库保存位置

楼主(2009-08-18):
我想将一块现成的PCB上的元件封装直接COPY下来,全选了元件后右键,选择save to library后,想改变保存的位置,应该如何操作?
新手,刚开始学习pads,请高手们多关照一下!

网友:
我想将一块现成的PCB上的元件封装直接COPY下来,全选了元件后右键,选择save to library后,想改变保存的位置,应该如何操作?
新手,刚开始学习PADS,请高手们多关照一下!
引用 网友A:
下面的第二个图为保存的位置!那里是可选的

网友:
下拉里面不是很多吗,或自已建一个库就可以,

楼主:
下拉的都是在C盘,修改不了...

网友:
FILE-LIBRARY

新建库

新建库

选路径

选路径

选库

选库

网友:
在Manage Lib List里还可以设置库优先级,设好以后就是右键Save to lib的默认路径了。

楼主:
已经OK,谢谢各位的帮助...

网友(2011-06-12):
终于找到我要的答案了,感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