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99里禁止铺铜的区域怎么画?

楼主(2009-08-18):
做MARK点,要求MARK点的周围2MM直径的圆内不能铺铜。应该画什么层上去呢?
如果用KEEPOUT层厂家容易误会,钻孔就麻烦了?

网友:
先用KEEPOUT层圈住,铺完铜再删除!
  还有就是设定MARK点与其他网路的间距!

楼主:
谢谢 学了一招。

网友:
谢谢,我也学了一招

网友(2009-10-19):
画个禁忌层的圆圈就OK

网友:
恩,同时受教,受教,呵呵

网友:
做成封装,直接放在板上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