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gerber文件都包括哪些?

楼主(2009-08-18):
不知道gerber文件都包括哪些,我看了一些介绍,有的有NC drill 有的没有,可是有的有Drill drawing,这两个都要出吗,
谁能给一个两层或多层板的gerber档,让小弟参考一下吗?

网友:
GERBER文件包括:
所有走线层;
两层阻焊盘层;
两层钢网层;
两层丝印层;
钻孔层NC-DRILL
钻孔符号层DRILL DRAWING层

网友:
1、    PCB尺寸图,材料要求,厚度要求

2、    Gerber文件
3、钻空文件

网友:
谢谢zyunfei版主评分

楼主:
谢谢,大家看下我这个gerber有没有错误啊,请指教!

网友:
我现在都是让PCB厂他们出 老怕自己出的有问题

楼主:
怎么没人说一句啊

网友:
用无模命令 @camdocs
然后再加drill draw和NC drill。
就可以了。
记得要每层仔细检查一下。丝印层经常有错。原因是自已做的元件丝印有的在all layer,有的在silkscreen layer。容易错。

网友:
怎么没看到silkscreen bottom?

楼主:
底层因为没有丝印,所以我也没出底层的.. 9# hehehe

网友:
用无模命令 @camdocswww.eda365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