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mmer09的问题

楼主(2009-08-18):
1 原文件AD6.9版的

2用SUMMER09编辑后打开出现对话框

3点击OK后文件为空白PCB

网友:
他提示的是:文件类型不能识别啊!你打开当然是空的了!

  你是6.9版的用 SUM版编辑后 再用6.9版打开是吗?

     要是的话SUM另存为低版本

楼主:
不是
是6.9版的文件,用summer09编辑,也就是用6.9画完的印制板,由于布局不是很好,所以用sum版打开后调整部分布局并布线保存,退出软件,过些时候再打开时(用summer09)即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