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9se里导入网络表时,有的器件没有NET是什么回事?

楼主(2009-08-18):
99se里导入网络表时,有的器件(我的图里是,所有的三极管没网络)没有NET是什么回事?
注:原理图检查没有错误的...

网友:
可能是三极管没有连接,或者三极管本身的引脚没有电气特性,比如可能看起来是引脚,但实际上只是线而不是引脚,所以会没有网络点。在封装库里面找一个标准的原件替换试试。

网友:
封装与原理图不相符,

网友:
封装与原理图不相符,
一个是1,2,3,一个是b,c,e,对不上

网友:
有时候确实会碰上奇怪的问题。

网友:
肯定是你在导入网络表格的时候 出现错误你就直接导入了 当然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是PCB与SCH封装对不上号

网友:
三种可能:
1:原理图没有写入封装
2:封装库没有该元件
3:原理图和封装库不符。
书上是这样说的,第三种情况居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