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hyperlynx 多板仿真问题?

楼主(2009-08-18):
多个板子,用allegro画的,不想一一导入,只仿真一条trace,想自己创建ffs文件来做。但是不知道怎么加connector模型,各板上trace怎么画,因为叠层不一样。

网友:
hyperlynx自带了一个多板仿真的例子,可以参考。
如果仅仅是自己搭建拓扑ffs,connector去找厂家的模型slm,spice,S parameter。。。
如果厂家不提供就没其他办法了。如果LZ自己有测试设备也可以提取模型

楼主:
感谢forevercgh,那trace怎么办呢,好几块板子,叠层不一样,via也没法提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