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属性怎么删除?

楼主(2009-08-18):
    不小心弄出了这几个数字,怎么删除呢?到object attributes里面看过,什么也没有。

网友:
    将原文件发上来,找找看。

楼主:
点击任何元件查看属性都有这几个数字

网友:
    打不开附件。

楼主:
    奇怪,我自己下载后可以打开啊

网友:
    因为版本不同。我的是PADS2007SP4,你的是9。0

楼主:
    jimmy版主再帮我看看好吗?我上传了一个2007.asc格式的文件,应该可以打开了

楼主:
    jimmy帮我看看吧

网友:
    这个.....好象是在logic里面删除吧,然后更新一下库。

网友:
    试试Atrribute manager里面的删除

网友:
    没看到楼主所说的问题呀

网友:
    这个板子画的很烂

网友:
    在建立元件part type 里面属性设置里面删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