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线路板时铺地与地过孔出现飞线如何解决?

楼主(2009-08-18):
我又不想双击重新铺地,因为有些地方是用导线拦截和解除锁定后手动修改的,重新铺地很麻烦,我双击接地焊盘网络是GND,双击铺地网络也是GND。那这些飞线是怎么回事?是软件的问题吗?

楼主:
顶起来,有没有人遇到啊?

网友:
先用“rule”检查下 ,看看有没有报错的 没有的话就不用铺了,要有的话就得重新铺了

网友:
网络卡了 重复发了!

楼主:
我试过了,运行DRC显示报错,提示有网络没有连接。但是都双击看属性都是同一网络。就是有飞线,不信你自己试试,把整个线路板挪一下地方就知道了。我通过复制之后特殊粘贴可以解决。非得用这样吗?

网友:
我通过复制之后特殊粘贴可以解决。非得用这样吗?
引用 网友A:

这是什么意思?
如果你100%确定两部分是连接的,就可以不理会飞线。

网友:
焊盘用走线连到铜皮试试(要从PAD开始走线)。也可以关闭软件再打开试试。

另外,如果需要铺铜有精确的外形,可以用线先画铺铜外形,再用专用命令转换成铺铜,对铺铜内部的形状精确控制,可以用polygon pour cutout,这样即使移动铺铜,不会改变需要的形状。而且比用keepout更灵活合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步骤1:pcb在A4原点。
步骤2:选择整个PCB,移动选择物体。
步骤3:有两块铺地提示是否重做,选择NO。
步骤4:缩放整图显示,发现不明飞线。其实就是接地焊盘与地网的飞线!好像他们两个脱离了。
步骤5:取消选择。
步骤6:运行DRC!
步骤7:Un-Routed Net Constraint发现物体路线网络约束!
  步骤8:双击其一的接地焊盘,其属性网络没有改变仍然是GND1。
步骤9:双击铺地层,查看属性网络没有改变仍然是GND1
步骤10:把PCB挪回原来位置,发现不明飞线又没有了。
步骤11:运行DRC没有错误。
此例也没有实际意义,只是证实一下移动线路板出现的问题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。有时在实际应用中遇到了,确实很麻烦。我知道你们说的多边形铺地,用限定好的线去画图形。但是有时比如螺丝孔之类的,先是孔径不变,改变外径不让螺丝与地相连。还有一些比较窄的地方转进一些细的铺地实在是没有什么用。用相同层无网络线拦截一下。要是重铺好多地方都得从弄一遍。好不容易铺好一块地我容易吗?其实我知道他们是同网络肯定是相连的。但是看着这些DRC错误,和飞线很是让我别扭。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冬季的也一样。不过夏季的怎么把错误没连上线的DRC变成白色了。我按快捷键L。看还是绿色啊。不知道为啥。还有就是我把线路板挪回原地飞线它怎么就没了呢。真是郁闷的。。。

网友:
嗯,我也曾经遇到过,实在郁闷,期待高手解决。

网友:
步骤3:有两块铺地提示是否重做,选择NO。

选择YES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问题就是在于此,这只是个例子说明移动线路板出现的问题,但是如果不是这个pcb,地网是解除锁定有手动修改的,重铺那不就麻烦大了,都得从新修改一遍。99se移动线路板不会出现过孔与铺地的飞线啊?

楼主:
问题没解决怎可沉下!狂顶!

网友:
问题未解决

网友:
你要选择重铺才行吧.否则你不让他重铺,他如何去重复连接各电气点呢?

楼主:
这应该是软件的问题,我又没有修改铺铜,只是移动一下整个线路板位置。而且移动后的网络没有改变,反倒出现了飞线。要是点重铺的话,我的问题不是白说了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那你先让他重铺次看下行不行.因为铺铜是与你板子所绑定的吧.

楼主:
当然行了,看来你是没有仔细看我的问题。否则你就不会这样回答了。

楼主:
顶顶顶,问题未解决!

楼主:
顶顶顶,看看牛人如何解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