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标号问题

楼主(2009-08-18):
在dxdesigner中两个电源标号无法连接在同一网络上,比如3v3网络和vdd相连会报错,该怎么解决,地网络也是,我通常用0欧电阻连接数字地和模拟地

网友:
加个焊盘也可以连,加电感也可以连,肯定不能直接连,系统只认一个网络名一条线

楼主:
发现orcad同样不可以!

网友:
我一般在电源间加电感

楼主:
这里的电感式磁珠吗?磁珠么有用过,据说对电源的滤波效果比较好!

网友(2009-09-17):
看你怎么要求了,0ohm都可以直连的,如果名称不一样肯定是连部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