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多层板内电层可以正片信号层铺铜替代么?

楼主(2009-08-18):
请问多层板的负片内电层有什么特殊意义?可以同正片普通信号层大面积铺铜代替么?

网友:
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!
 可以替代的!

网友:
之所以用负片,主要是为了减少数据量,特别是protel软件。那是相当占内存。

可以替代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