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Cadence brd文件转成Hyp文件后发现Invalid Stackup found错误

楼主(2009-08-18):
用Hyperlynx把cadence brd文件转成Hyp文件后,用BoardSIM可成功打开Hyp文件,但是进行仿真前设置时发现错误:Invalid Stackup found!
在Hyperlynx进入Stackup Editor 对话框,发现各层的参数都有(采用English/Weight),但是各层厚度值都很大,修改成正确值之后,错误还在。
请教大虾:是不是Cadence brd源文件的Stackup参数就有问题?怎么在allegro PCB Design XL (SPB16.2)中查看Stackup参数?

楼主:
忘了说了,brd文件如果默认单位为mm,Hyperlynx默认单位为mil,转换后会有问题吗?

网友:
点setup-crosssection就是了,也有快捷按钮在上面。
这个问题没有碰到过,不过brd转hyp经常会报莫名其妙的问题了,我试了他们说的好几种方法,没有令人满意的。

楼主:
谢谢楼主,我看了brd文件的stackup跟Hyp文件的stackup参数不一样, 看起来像是转换没有成功?现在Hyp里的Stackup还是认为是非法的,但是运行setup->stackup->check没发现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