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导入网表时不使元器件在板框内?

楼主(2009-08-18):
如题,小妹在现有的PCB基础上重新导入新的网表后,会有新的元器件导入,可是这些元器件会一起堆在我的板框内部,与其他原件重叠,搞得我要一个一个移开,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设置在元件导入时让他们在板框外呢? 老鸟救我!

楼主:
软件版本:protell 99 se

楼主:
没有人回答

网友:
没有出现过你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安装问题。你没有安装protel99seservicepack6补丁所致

网友(2010-05-04):
你可以用自动分开功能,将所有元件自动分开呀

网友:
还可以用自补局功能呀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你把中心点不要设置在板框内。

网友(2011-09-09):
此人现在是高手啦,protel,pads,mentor  都会用!牛人。学习~!

网友(2012-02-06):
现在很纠结网吧,不知道可否请教下网表这里楼主是怎么弄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