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SKILL]添加自定义菜单

楼主(2009-08-18):
添加自定义菜单的skill
每次开启allegro后可按CTRL+R可自动调出此菜单,而此菜单项内容可以通过编辑PCBENV目录下的x_menu.ini文件来添加或者修改.

SKILL的加载方式同其它SKILL,不再详述.
load("mytools.il" "deargds")
快捷键默认注册为CTRL+R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以下为x_menu.ini文件内容示例:
每行为一个菜单项,=号前面为菜单项显示的名称,=号后面则为要调用的命令.

有何建议可联系我.

网友:
deargds 的确是个好版主,值得学习。老王应该不会亏待你的吧!呵呵

网友:
樓主太好了,加我MSN mickey_xu1979@hotmail.com對skill很感興趣,目前只會按樓主教的調用,呵呵

网友(2009-10-15):
请问楼主:两级菜单如何设置?

网友:
求助密码:

"allegro.ilinit file loaded"
E- *Error* load: wrong password for reading file - "mytools.il"
Opening existing drawing...
Command >
请帮忙提供加密密码: 万分感谢各位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,以解决上面问题:
"allegro.ilinit file loaded"
E- *Error* load: wrong password for reading file - "mytools.il"
Opening existing drawing...
Command >

清帮忙提供加密密码: 万分感谢各位。

楼主:
load("mytools.il" "deargds")

网友(2009-08-18):
deargds 的确是个好版主javascript:;,值得学习。老王应该不会亏待你的吧!呵呵。

很高的赞赏啊!

网友(2010-01-07):
老王是who?

网友(2010-04-02):
版主是好人啊

网友:
lz 还是不行呀 能详细点吗?

网友:
ctrl+r 我的不能使用 E- *Error* eval: unbound variable - R???

网友(2010-05-10):
    谢谢楼主,怎么skill文件还可以加密的啊,不知道大家用什么软件编辑

网友:
    deargds

    能不能把这ctrl-r的快捷键改为ctrl-T

    因为我的旋转都习惯用ctrl-r了,ctrl-t这个快捷键还没被占用

网友:
    另外16.2版本有没有测试过

网友(2010-06-12):
快捷键默认注册为CTRL+R

顶起来,能不能改成别的?

网友(2010-07-23):
    不好意思,以解决上面问题:
    "allegro.ilinit file loaded"
    E- *Error* load: wrong password for readin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    请问您是咋么解决的?能否详细说下,不过我遇到的不是My tools.il而是别的.il文件,从网上找的,也出现
    E- *Error* load: password required for reading file - "x_dump_lib.il"
    E- *Error* load: password required for reading file - "x_align_via.il"
    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B(2010-09-29):
    是不是通过先将默认菜单文件输出到一个新文件,然后将新菜单内容写入这个新菜单文件,运行程序动态加载之后就马上把新产生的菜单文件删除掉了是吗?我在allegro。men里面没找到新添加的内容。。。请稍微指点一下,谢谢~

网友B:
    模仿你的功能,自己写了一个程序,搞定了^_^

网友(2010-11-03):
    主菜单怎么只有一个about啊,调不出来其它菜单啊

网友(2011-07-01):
    我只能说楼主太感谢你了

网友(2012-05-12):
    楼主能给我们解释下axlUIMenuInsert;axlTriggerSet函数吗,多谢

网友(2013-04-07):
    拼命回贴升级

网友:
    谢谢分享,最好能再加一级子菜单

网友:
   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

网友:
    楼主,无法下载,能不能发一个328254396@qq.com 谢谢哈

网友(2014-06-07):
    不错,这是众多加载菜单中最人性化的界面!便于管理skill命令,alias ,funkey都能用。deargds,真是好人!

网友(2015-11-25):
    等级不够看不到...

网友:
    这个高达上呀

网友:
    ctrl+r能换成别的吗?能自己定义吗?

网友:
    版主大人,,能不能弄个可以搞个二级菜单的呢,像修改allegro的那个文件一样,可以便于分类

网友(2016-04-27):
写了个类似的程序,但是在16.3的版本里用不了,用help文件中给的例子都无法实现:简化到两句话:
q = axlUIMenuFind( nil -1)
z = axlUIMenuInsert(q 'popup "Drop2")
在16.6中可以实现功能,16.3里面返回值就是nil,但是用你的skill在16.3里也可以用,请问是如何实现的呢,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通过先将默认菜单文件输出到一个新文件,然后将新菜单内容写入这个新菜单文件,运行程序动态加载之后 ...

是这样解决的吗?我用axlUIMenuInsert()和axlUIMenuFind()实现,在有的电脑的16.3里面无法实现,用axlUIMenuInsert返回值总是nil。如果是你上面的这种想法,应该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吧

网友(2017-01-20):
引用 网友B:
模仿你的功能,自己写了一个程序,搞定了^_^

能否分享一下 呀,感谢1151615095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