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怪现象,求高手解决

楼主(2009-08-18):
我用DXP画好图后,转成2.8格式或其它能转的格式等,人家用99se打开总是会丢了覆铜位的图元,转成CAD也是会丢图元,是怎么回事啊!需求高手帮忙解决。

网友:
99SE不支持DXP中的一些铺铜方式。要转成99SE能打开看到的,就要用同样的铺铜。

网友:
要用线段铺铜应给就可以了,99se是隐藏的双击重铺应给可以解决,但最好使用线段铺铜。

楼主:
就是使用上面中间的那个模式覆铜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是啊。HATCHED(TRACKS/ARCS),我一般铺铜都是用的这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