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pture cis转网表问题

楼主(2009-08-18):
capture cis转网表时对于没有连接的管脚老是提示NC重复的错误,而且用的排阻转换时也提示错误,错误如下:
#96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R1" found on Package R-PACK_0 , RN11 Pin Number 16: SRAM, SRAM (11.20, 2.3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97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R2" found on Package R-PACK_0 , RN11 Pin Number 15: SRAM, SRAM (11.20, 2.3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98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R3" found on Package R-PACK_0 , RN11 Pin Number 14: SRAM, SRAM (11.20, 2.3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99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R4" found on Package R-PACK_0 , RN11 Pin Number 13: SRAM, SRAM (11.20, 2.3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100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R5" found on Package R-PACK_0 , RN11 Pin Number 12: SRAM, SRAM (11.20, 2.3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101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R6" found on Package R-PACK_0 , RN11 Pin Number 11: SRAM, SRAM (11.20, 2.3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102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R7" found on Package R-PACK_0 , RN11
#41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NC" found on Package EPCS16 , U9 Pin Number 4: FPGA, FPGA (21.50, 8.2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42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NC" found on Package EPCS16 , U9 Pin Number 5: FPGA, FPGA (21.50, 8.2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43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NC" found on Package EPCS16 , U9 Pin Number 6: FPGA, FPGA (21.50, 8.2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44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NC" found on Package EPCS16 , U9 Pin Number 14: FPGA, FPGA (21.50, 8.2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45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NC" found on Package EPCS16 , U9 Pin Number 13: FPGA, FPGA (21.50, 8.2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46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NC" found on Package EPCS16 , U9 Pin Number 12: FPGA, FPGA (21.50, 8.2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47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NC" found on Package EPCS16 , U9 Pin Number 11: FPGA, FPGA (21.
50, 8.2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
网友:
Duplicate Pin Name 这些是重名的PIN Name
看看这里: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24189-1-2.html
做到这些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.

楼主:
可是我用的是Cadence自带的库,而且由于用到了FPGA,管脚很多,所以很多管脚没有使用,所以将其设置为NC,这时应该怎么办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