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2与15.X的铜皮显示方式

楼主(2009-08-18):
这是16.2的.焊盘都看不清

这是15.2的,看得清清楚楚.

有没有筒子觉得不习惯的?除了把焊盘/线改成不同色,有没有地方可以设置成15.X的显示方式?我是个怀旧的人.

网友:
我也做个沙发,呵呵!
家里没有装allegro,你看看用户变量里面User Preferences=>display=>display_shapefill填写个数字试试,16.0以下版本都是这样设置的,16.0的话你可以试试。

楼主:
LS,MS不行?
默认是4,改大改小都不行?

网友A:
呵呵!那我也不清楚了,在下无能为力了!

楼主:
呵呵!那我也不清楚了,在下无能为力了!
引用 网友A:

网友:
既然不能改变它那就只有适应它了

网友:
將顯示方式改為15.X的方式
Setup > User Preferences...
Display > Opengl > disable_opengl打勾
要重新啟動 Allegro 才會改變

楼主:
將顯示方式改為15.X的方式
Setup > User Preferences...
Display > Opengl > disable_opengl打勾
要重新啟動 Allegro 才會改變
引用 网友B:

谢过!
晚上回去试试

楼主:
將顯示方式改為15.X的方式
Setup > User Preferences...
Display > Opengl > disable_opengl打勾
要重新啟動 Allegro 才會改變
引用 网友B:

这样就好了.
谢谢这位朋友.

网友:
也可以在color->display->Open GL这里选择透明度

网友:
谢谢各位网友认解答这些问题,让我学到了不少。我们新手一定会发扬这种热心助人的精神

网友(2011-12-02):
7楼说的可以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