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ntiPad设置在哪个选项里?

楼主(2009-08-18):
找不到这个"AntiPad"

网友:
没有这一项吧?

楼主:
那这个呢......

网友:
setup->pad stack->decal->pad style这里要选Thermal

在下面的对话框中就可以设计antipad隔离盘

网友:
JImmy 我也没找到你说的这个选项  上次出负片的时候就把3个电源短到一块了  还和PCB厂的人理论了半天

网友:
新画了个板子 电源层和底层都是CAM层 都没分割  上边有几个插装的接口 和两个插装的竞争  我需要设置你说的那个吗?

网友:
如果对负片用得不熟,就不要用CAM PLANE来设计。用SPLIX或no plane比较保险。

网友:
哪呢
引用 网友A:

pad size relative to drill size这里要勾选。

我这边上传不了图片。

网友A:
pad size relative to drill size这里要勾选。
勾选上就行了 还是底下那几个选项的值也要改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