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Tools"和"File"菜单下出的BOM ?

楼主(2009-08-19):
在Tools菜单下出的BOM 进行到最后时不知为何出错?图1,图2.     而在File菜单下出BOM的效果还可以,图3,图4.

网友:
tool下面要选RUN,而不是edit

楼主:
是选择RUN了,是在最后才跳出警告框的...

网友:
你应该是选错了。尽量用原理图来生成bom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