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IC的问题

楼主(2009-08-19):
我现在手边有个板子 DSP出来的IIC一直没有  时钟和数据都没有
其他板子都是好的  所以开始怀疑是片子坏了 换了新的还是同样 没有IIC
不知道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检查上拉电阻是否接好。

网友:
软件是否OK,或者I2C线路上有没有挂其他的器件?有就断看来看看,是不是拉死了.各器件间的电平也要注意保持一致.

网友:
检查上拉电阻是否接好。
引用 网友A:

上拉电阻阻值大了也会的。

楼主:
我用的10K的上拉电阻 另外两块板子都是好的 所以应该和上拉电阻没关系
是不是拉死了?这个怎么讲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