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PADS Router的问题?

楼主(2009-08-19):
1。在pads Routs中,在哪里设置光标最大化??

2。在同一NET上,当从新布线时,删除之前的那条连线,如何设置?

谢谢大侠们指点,我找的好辛苦啊,还是没找到在哪设置??

网友:
第一个问题:在tools-options

网友:
第二个问题 你右键选net,然后选中你要删除布线的那个net 按backspace键 ok!!!

楼主:
第二个问题我的意思是在画另外一条线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删除?

网友:
将options -----routing'---allow   loop。。。勾取消

楼主:
都搞定了,谢谢大侠们了~~~~

网友:
呵呵,我也学会了

网友:
不过我早就会了,哈哈

网友:
将options -----routing'---allow   loop。。。勾取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