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复位电路

楼主(2009-08-19):
这个复位电路我个人认识是RC复位电路,具体的R是R2,C是C3,可是不太明白接的那两个三极管的作用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

网友:
复位时间是由R1和C1、C2(这里C2也很有可能是滤波用的)决定的,
两个三极管是做了两次电平翻转,目的是将C1、C2上的逐渐变化的电压变成类似数字信号的高低电平

楼主:
在上电的瞬间,电流通过R1给C1\C2充电,第一个三极管的基极是被拉低的,不能导通,这两个三极管不能作用;此时3.3V通过电阻R2给C3充电,实现对RST的拉低。觉得不是2楼说的R1和电容C1来复位,这两个再充电的瞬间是不能把RST管教拉低的

网友:
在上电的瞬间,电流通过R1给C1\C2充电,第一个三极管的基极是被拉低的,不能导通,这两个三极管不能作用;此时3.3V通过电阻R2给C3充电,实现对RST的拉低。觉得不是2楼说的R1和电容C1来复位,这两个再充电的瞬间是不能 ...
引用 楼主:

在上电的瞬间,电流通过R1给C1\C2充电,第一个三极管的基极是被拉低的,不能导通。
这是对的,这时候第由于第一个三极管不导通,第二个三极管基极电位被R3拉高,因此第二个三极管导通,C3被短路,RST为低电平复位信号。
直到R1给C1\C2充电电压超过0.7V第一个三极管导通第二个三极管截止,才会通过R2给C3充电。
设计中R2的电阻应该是限流保护用的,组织较小,C3是滤波用的容值也很小
我感觉这个电路还有一些缺陷,第一个三极管发射基应该有一个抬高电压的电阻或者二极管之类

网友:
再补充一下,按照yezi2893802 的说法设置元器件参数电路也可以实现,只是有三个地方有些解释不通
1、C1为什么要采用电解电容?电解电容一般容值较大,适合做稳压和长时间延时
2、如果电路中两个三极管不其作用而是靠R2、C3的话这个电路中许多设计都没有必要存在了
3、通过R2、C3充电的电压变化是按照指数关系逐渐变化的,虽然也可以做复位信号但是效果不理想

网友:
1.R1和C1,C2组成的阻容复位,两个三极管的意图是将RC指数波形整形成方波
2.C1C2接在三极管的基极的做法有问题.没有考虑到Vbe被钳位在0.7V了,所以这个复位时间是无法控制的.如果想把复位时间做长点,只能再加个大的电解电容.其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,在复位电容与基极之间串入一个电阻,这样复位电容上的电压就不受Vbe的限制了,复位时间也可以根据RC成指数变化,复位时间很容易调整,而且可以去掉那个大的电解电容

网友:
感谢楼上Juger 的解释,本人比较同意这个分析!

网友:
C1一般取4.7U左右,复位时间100~200ms,差不多可以满足芯片复位的要求了。需要更长时间,可以将C1增大到10U左右,复位时间一般>300ms。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侠分析,学习了!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分析  学习了

网友:
1楼正解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分析,学习了

网友:
两个管子其实质是一个buffer,主要有两个作用:1、缓冲。2、电平转换。
C3的作用是EMC和ESD考虑。0.1u或1u即可
R1主要是上拉第一个管子基集,为其提供工作电流。
C1、C2两个作用:充电延时和ESD保护,C1不需要电解电容,具体参数由复位时序决定,一般选用uf级别的陶瓷电容。C2可选择0.1uf的陶瓷电容,靠近第一个管子的Pin脚摆放。
此处,我认为最好能在C1前面串接一个K数量级的电容,用于隔离,因为第一个管子打开后,基集对发射极电压很低(不同材质管子电压不同),如果没有电阻隔离的话,会将复位信号源拉低。可能会造成其他不好的影响。
加了串接电容后,延时时间可以用RC(R为串接电阻,C为C1)计算。

网友:
真是精辟啊,感受了,谢谢

网友(2009-09-27):
复位时间应该是由R1和C1来决定。

网友:
一个复位电路里都含有这么多的学问!学习了!

网友:
上电时第一个三极管截止,R3给第二个三极管B极供电,第二个三极管导通,将R2拉致底电位,驱动电路RST复位。C1通过充电慢慢升高,R1的电位加到第一个三极管上使第一个三极管导通,拉垮第二个三极管的B极电位,使第二个三极管截止。C极是高电位。

乱说的 。。。。

网友:
同意二楼

网友:
C1,C2是有染时的作用吧!

网友(2009-10-27):
大家分析的不错。

网友:
我觉得此电路 不适合用在低功耗设计中

网友:
    我晕 什么样的答案都有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