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运行dbdoctor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09-08-19):
我用16。01画了一个板子 database check 选择updata all drc
运行dbdoctor   出现错误提示
Regenerating DRC
  6 original DRC errors replaced by
  6 current DRC errors.
0 warnings, 0 errors detected, 0 errors  fixed.
我打开了DRC的错误的颜色  但是看不到错误在哪里
高手指点

网友:
这个报错看不出什么原因来,可以多跑几次试试。或者将跑完dbdoctor后打开PCB目录下面的dbdoctor.log看下。

网友:
0 warnings, 0 errors detected, 0 errors  fixed
说明没有错误啊.

楼主:
我的错误提示是封装和封装的间距太小了提示的错误 C/C错误 可以去SETUP
->CONSTRAINTS  下的 DESIGN CONSTRAINTS 关闭 package to package
为OFF  但是我想知道怎把这个的间距改小 而不是关掉 后来我发现  DAF CONSTRAINTS
可以设置 但是操作了一下 不知道怎么改  高手指点